[讨论] 关于flash芯片讨论

楼主(2021-10-29):
模拟IC工程师适合做flash存储芯片吗?感觉里面有很多数字电路部分

网友:
flash从接口的角度上看是数字芯片。但内部存储单元,读写擦电路用到了大量模拟电路。本质上是一个数模混合电路。模拟工程师在内部的作用很重要。

网友A:
flash 里面的模拟电路整体上比较简单,读出电路中的SA有点要求,program和erase时需要正/负高压pump;还有LDO,osc。bandgap,por,这些基本模块flash根本上还是器件或者是工艺为先。如果你本人有非常高的目标和追求,就不建议从事flash里面的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里面的模拟电路整体上比较简单,读出电路中的SA有点要求,program和erase时需要正/负高压pump;还有L ...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