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O 插入不成功求助

楼主(2021-10-29):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使用upf插入ISO器件时,会报
Warning: The library cell scc40nll_vhsc40_pmk_rvt_ss_v0p99_-40c_ccs/ISOO_AND2V2_12TR40 is not suitable isolation cell. (MV-159)
。。。。。。
Warning: The library cell scc40nll_vhsc40_pmk_rvt_ss_v0p99_-40c_ccs/ISOO_OR2V2_12TR40 is not suitable isolation cell. (MV-159)
这样的警告,我是把lib中所有的ISO器件全部写入,让工具去自动选择,结果报所有的ISO都不合适。
不过我的ISO是RVT阈值,其它的器件是ulvt阈值(目前手上只有这样不相同阈值的lib),不知道与这个是否有关;
生成的网表也插入了ISO,只不过是插入了GTECH_ISOLATCH_EN0 这种模型。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插入power_sw 没有报错

网友:
你看下库里的ISO cell是不是有dont_use 属性,所以没有插入!

网友:
这点信息不太够判断,你看看是不是你配置的库有问题,一定要保证target库跟set_voltage对应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建议,目前已找到问题点,就是PMK的lib库和std的lib库条件不一致导致的综合后无法使用PMK库的ISO器件;
有问题的库选择:scc40nll_vhsc50_ulvt_ss_v0p99_125c_ccs.db  。。。和scc40nll_vhsc40_pmk_rvt_ss_v0p99_-40c_ccs.db
修改后正常库的选择:scc40nll_vhsc50_ulvt_ss_v0p99_125c_ccs.db  。。。和scc40nll_vhsc40_pmk_rvt_ss_v0p99_125c_ccs.db
具体原因不明(为什么阈值电压不同可以,而工作条件不同则不可以)。
与报的警告Warning: The library cell scc40nll_vhsc40_pmk_rvt_ss_v0p99_-40c_ccs/ISOO_AND2V2_12TR40 is not suitable isolation cell. (MV-159)无关,换成scc40nll_vhsc40_pmk_rvt_ss_v0p99_125c_ccs.db也会报类似警告,但插入ISO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