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输出特性的问题

楼主(2021-10-29):
我设计了一个如图所示的LDO,Vref=1.2V,理论上输出是1.6V,但是输出特性是这样,经过检查,误差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和交流特性都没问题,求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问题

网友A:
没看懂,反馈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反馈在哪里呢

的确没反馈,我也很懵逼

网友:
LDO是闭环系统,你这开环运放做比较器呢?输出节点电压没有办法稳定啊,换个corner直接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网友:
你这连LDO是什么都没弄清楚。

网友:
这和ldo啥关系?

网友:
我书读的少,你别骗我,这是LDO?

楼主:
我那个是测直流工作点的,不用闭环啊

楼主:
这个是输入输出特性图

网友B:
你反馈都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反馈都接错了吧

怎么说

网友:
运放没调好,功率管都没导通呢。

看运放输入两端相差较大就说明有的管子增益没调好

网友:
你反馈接反了吧 VFB到VOUT是正反馈啊

楼主:
确实是反馈接错了,但是修改后仍然输出曲线不对,,不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