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保证验证平台的正确性

楼主(2021-10-29):
是软件就有bug,我们用证验证平台来对DUT做验证,那谁又来保证证验证平台的正确性呢?
reference model的正确性如何保证呢?

网友:
反复迭代吧

网友:
多家验证平台交叉验证吧

网友:
直接看reference model 软件仿真的效果,要做很多功能性的testcase,也要看代码覆盖率

网友:
套娃了吗不是

网友:
哈哈哈,如何保证尺子是准确的?

网友A:
验证与设计背靠背实现。
当你们两个都正确,或者都错且错到一起。pass。
任何一个错且没错到一起,fail。
因此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靠流程(背靠背)和设计代码 来保证。
验证的完备性 靠覆盖率 和评审(经验)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验证与设计背靠背实现。
当你们两个都正确,或者都错且错到一起。pass。
任何一个错且没错到一起,fail。

Thanks!学习了

网友B:
是个好问题,我刚入职的时候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后来想想,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不用纠结太多。更多时候验证只是提供了一个观察bug的机会,过滤掉很多合法的场景。当rtl和参考模型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关注具体情景,可能是rtl问题,也可能是参考模型问题。验证永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好问题,我刚入职的时候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后来想想,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不用纠结太多。更多时候 ...

多谢

楼主(2023-02-27):
reference model用高级语言来实现,高级语言的正确性比较高。

网友:
无法保证,错误都是试出来的

网友C:
1、抽象层级的不一样。不要小看TLM这3个字母的力量。DUT的RTL实现某个功能,是跟时序强相关的(大多用时序电路实现),而验证的Reference Model大多是基于transaction level实现的,时序强相关的部分已经经过monitor/driver这类BFM逐渐解耦了,所以验证基于TLM实现的reference model的TLM实现过程起码可以排除掉时序对功能造成的出错(而时序检查可以用assertion+STA+setup/hold的方式检查),只关注功能实现本身是否出现逻辑错误。所以,假如对同样一份spec,验证基于TLM抽象写出来的reference model跟设计基于RTL写出来的功能都一致(验证只对spec进行理解,不对RTL实现过程进行理解),可以认为他们对spec的理解是match保持一致的;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则其中一方必然出错(至于哪一方出错,就需要定位/排查/debug了),当然也有可能是spec描述出现不够精确导致歧义性。理论上,两者同时出现同样的错误的可能性比较低,但低不代表可完全排除,所以需要不断的随机迭代和回归,这涉及到验证空间的大小问题了。这也是为何覆盖率驱动的验证流程更有利的原因,你可以直观地通过功能覆盖率看到验证空间在逐渐毕竟验证对spec的功能解读,而通过代码覆盖率看到RTL设计对spec的功能实现的作用结果,两者结合在一起来保证验证空间的充分程度。

楼主(2023-06-08):
引用 网友C:
1、抽象层级的不一样。不要小看TLM这3个字母的力量。DUT的RTL实现某个功能,是跟时序强相关的(大多用时序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