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 sip 添加wire bond的问题

楼主(2021-10-29):
做练习当操作到Route > Wire Bond > Add命令时,本该选择pin管脚添加wirebond,为啥什么都选不到,是我的叠层错了还是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要和右边的option及FIND 配合!

楼主:
谢谢回复,我刚学sip,是pcb工程师,后来做练习直接用txt倒入一个die,就可以连接了,还是我自己用die generator生成的die有问题,不知道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和右边的option及FIND 配合!

找到原因了,我在用Die generator的时候把die的类型设置成flip chip形式了,生成的die再想wire bound就找不到管脚了,新人低级错误,哈哈哈

网友(2023-12-12):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刚学sip,是pcb工程师,后来做练习直接用txt倒入一个die,就可以连接了,还是我自己用die gene ...

PCB工程师都开始学封装设计了,这么卷吗

网友:
一直都卷下去

网友:
我学sip的时候都是照着书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操作的,就怕自己哪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