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rmality中:出现X态导致比对失败

楼主(2021-10-29):
问题: 在formal verify时,由于retention cell在power down时输出X态,导致X态传输,比对fail,需要添加什么样的约束可以自动验证通过
环境:RTL吃的是综合前的UPF文件,netlist吃的是DC吐出来的UPF文件。

.

网友:
后来加的,你不控制retention的信号case住不可以吗

网友:
还有,formality应该也可以带上upf,这样工具能够自动识别貌似,你可以试试

楼主:
设置ISO_EN为常数,比对通过。虽然比对通过了,还在debug为啥需要设置这个约束。

楼主:
设置ISO_EN为常数,比对通过。虽然比对通过了,还在debug为啥需要设置这个约束

网友(2025-01-10):
引用 楼主:
设置ISO_EN为常数,比对通过。虽然比对通过了,还在debug为啥需要设置这个约束
...

大佬,请问有结果了吗,我这边也是,带retention的r2g的formal验证,将iso_en设为disable状态retention可以比过,也不太清楚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