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完成了ADC的数模混合仿真,已经将波形图导入了excel,请问应该如何用matlab来计算SNR等参...

楼主(2021-10-29):
RT,波形图出来了,也把数据导入了matlab,但是对要用的代码完全没有头绪,请问大佬们有相关教程或者链接吗?

楼主:
纯新手,大佬勿喷QAQ

楼主:
哇,没有人吗TAT

网友A:
个人理解:
我只看到了采样,没有看到转换到数字的部分。感觉条件不充足,不知道ADC的采样位数,然后单纯的这个条件貌似不太能直接计算。
如果只是想知道代码,建议了解一下Matlab的数组呢个部分,基本就和采样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我只看到了采样,没有看到转换到数字的部分。感觉条件不充足,不知道ADC的采样位数,然后单纯的 ...

因为是法拉盛ADC,图里面的方波是已经通过理想DAC再转出来的结果了。大佬请问论坛里有您说的MATLAB数组方面的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