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仿真时输出文件显示error:syntax error at or before ".TEMP""25.0"

楼主(2021-10-29):
求大佬解答球球了

网友A:
.temp和.DC部分的网表截图看一下,猜测应该是你的.DC写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和.DC部分的网表截图看一下,猜测应该是你的.DC写得有问题

不是自己写的input 在ADE里面仿真的

网友(2023-08-08):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把ADE里面的网表导出来看一下就好了,扫描语法有误,你得改一下

网友(2025-04-16):
.TEMP 25.0这一句的前一句有语法错误,一般是书写语法错误,比如.tran 后面一定要有开始的时间点比如0.1n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