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综合时,寄存器不稳定的复位逻辑报错

楼主(2021-10-29):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0)
     a <=  b_reg;
  else
     a<= d;
end

像上面这种寄存器,当异步复位时,将一个寄存器的值赋给a, 实际上这是不合理的电路,但是dc综合的时候没有报错。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方式能让DC报错吗?

网友A:
综合后的网表,复位信号是不是被接到了D端?

网友:
如果cell library中有一个cell有:异步复位,置位端,应该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当然不建议这么写。
可以vim打开综合后的netlist看看。

楼主(2022-01-12):
引用 网友A:
综合后的网表,复位信号是不是被接到了D端?

是的,综合后的电路将其接到d端了,但是这样就没有异步复位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综合后的电路将其接到d端了,但是这样就没有异步复位功能了。

随便翻开一本数字电路的教材,其中对触发器的复位端的定义基本都是这个意思:
触发器复位信号有效时,其Q输出端为一个预置的状态。复位信号有效是异步还是同步,Q输出预置输出状态为逻辑0还是逻辑1由触发器设计类型决定。
那么,你没有通过代码告诉综合软件你设计的是一个异步复位信号,然后综合软件没有按照异步复位信号综合,然后你说软件似乎不好用?
在这个坛里逛久了,让我有一种错觉:IC设计不是电路设计,是各种EDA软件的操作。让我们这些用各种IC设计电路的可有点儿虚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