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T DC-DC model 推导

楼主(2021-10-29):
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在关于COT架构的DC-DC小信号推导文献中,参考Modeling of V2 Current-Mode Control ,发表于Published in: 2009 Twenty-Fourth Annual IEEE Applied Power Electronics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在该文献中,从公式(1)到公式(2)的过程,有哪位大神知道?可否给个从(1)到(2)的详细过程,谢谢!

Modeling of V2 Current Mode Control.pdf

网友A:
以下是我們實驗室老師的推導(當初去CPES做研究的時後接手的)

step1

step1

step2

step2

step3

step3

step4

step4

step5

step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們實驗室老師的推導(當初去CPES做研究的時後接手的)

您好,我对这一部分公式有所疑问,最终的表达式里面没有Vripple,用Vc(t)代替Vo(t)的合理性是什么?那干嘛不用Vout的DC代替Vo(t)?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