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1.8V的管子设计2.5V的ESD

楼主(2021-10-29):
因工艺库的限制,只有1.8V的管子,请问如何用1.8V的管子设计2.5V的ESD,有大佬知道吗?或是有是相关的资料?求教。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就很奇怪,ESD是一种标准,和1.8/2.5有什么关系?HBM/MM/CDM有1.8、2.5的标准么?

用什么电压,都一样做ESD保护啊。

你应该问的是,1.8V的器件怎么做2.5V的IO电路。这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电源电压就要求2.5的,另外一种是电源电压是1.8,只是需要输入电压能承受到2.5V.。第一种一般会用内部的LDO来做GATE偏压,采用叠加管,第二种叫HV tolerance,相比第一种简单,输出N管一样用叠加管,上面的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输出P管的WELL用电压跟随,输入的时候,接个N管降压。

网友(2025-01-0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