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之后clock_network_delay还是ideal

楼主(2021-10-29):
在做完CTS之后,Port对应的clock_network_delay还是ideal,使用了updata_clock_latency命令,但是没有效果。有一些net是dont touch的,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还有set_latency_options是对virtual clock使用的话,是需要在sdc里面针对每一个port创建一个clock吗?

网友:
你这个是icc吧?

网友A:
推荐打开estimate_io_latency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打开estimate_io_latency这个功能

是的,是ICC。
在ICC里面man是有这个指令的,但是直接输没有这个指令,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ICC。
在ICC里面man是有这个指令的,但是直接输没有这个指令,请问是为什么?
...

这是个变量,用set estimate_io_latency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变量,用set estimate_io_latency true

好的,我之前没看到回复,使用了set_propogated_clock,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