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E Hspice仿真器怎么跑环路增益呀?

楼主(2021-10-30):
小弟最近在用Hspice仿真电路,想用类似spectre中stb的仿真方法,用iprobe去仿真电路中的环路增益,但是Hspice中不能使用iprobe,不知道怎么怎么来仿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求解惑,谢谢!

网友A:
hspice也能用iprobe

Vxxx drv fbk 0
.LSTB mode=[single|diff|comm]
+ vsource=[vlstb|vlstbp,vlstbn]
.PRINT|PROBE AC
+ LSTB|LSTB(DB)|LSTB(M)|LSTB(P)|LSTB(R)|LSTB(I)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pice也能用iprobe

请问在ADE里面怎么设置呢,还没学过命令行,AC response没有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在ADE里面怎么设置呢,还没学过命令行,AC response没有结果。

仿真应该就是这样设置,查看结果不是AC response,是lstb的结果。ADE你找一下,我很久没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应该就是这样设置,查看结果不是AC response,是lstb的结果。ADE你找一下,我很久没用过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