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软启动电路

楼主(2021-10-30):
第一次接触到软启动电路,想请教一下论坛大佬,这里dcdc的软启动电路原理是让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两个电压缓慢同步上升,但是我想请问一下,这里vref和vss是怎么进行转换的呢,这里在vss升压的时候,vref是怎么处理的,难道是不接入电路的嘛,还是需要什么控制电路来选取啥的

楼主:
顶一下,求助一下,论坛大佬,

网友A:
Here, the bandgap reference has already output Vref.

During the soft-start period, a tickle current charges a large capacitor to generate a slow voltage ramp.

Hence, the tail current of the error amplifier flows through M13 rather than M2 to limit the output voltage slew rate.

网友B:
其实就是普通的切换环路的套路而已;
第一张图用小电流冲电容,产生一个斜坡信号;

实际工作的时候,vref上电快,vss上电慢;
当vss<vref的时候,M13/M1并联,所有电流都从M13走,只要处理好带宽,环路就会让vfb跟随vss,从而实现softstart嘛;
当vss>vref的时候,所有电流都从M1走,就自动变成vfb=vre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普通的切换环路的套路而已;
第一张图用小电流冲电容,产生一个斜坡信号;

额,请问大哥,如果vss在升高过程中逐渐等于vref的时候,这时候怎么般,如果远大于或者远小于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re, the bandgap reference has already output Vref.

During the soft-start period, a tickle current ...

thanks,I also want to ask if vss≈vref,what happen?and if i use nmos input not pmos ,it's 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请问大哥,如果vss在升高过程中逐渐等于vref的时候,这时候怎么般,如果远大于或者远小于应该是没什 ...

很简单啊;
隔得很远的时候M1/M13有一个关断;
隔得很近的时候M1/M13都进入饱和区,可以理解成时VSS/VREF的共模输入;(有的小摆幅全差分共模运放的共模反馈就是这样做的)

相等的时候M1/M13电流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
隔得很远的时候M1/M13有一个关断;
隔得很近的时候M1/M13都进入饱和区,可以理解成时VSS/VREF ...

大哥,再请教一下,加了软启动后,让vss和vfb一同从0上升,但是启动时的电流过冲还是很大,这是为什么啊?
有没有说是因为软启动时间太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再请教一下,加了软启动后,让vss和vfb一同从0上升,但是启动时的电流过冲还是很大,这是为什么啊 ...

什么拓扑结构,电容电感多大都不清楚;
我怎么直到你电流从哪儿来的;
只是看起来不像恒定电流充电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再请教一下,加了软启动后,让vss和vfb一同从0上升,但是启动时的电流过冲还是很大,这是为什么啊 ...

限制一下最大电流,Over Current Protect(OCP)。

网友D(2024-11-15):
引用 网友C:
限制一下最大电流,Over Current Protect(OCP)。

遇到过类似情况,电流模的DCDC,可以试着把VC的高钳位也带着软启动,会限制启动电流。也就是楼上说的,做OCP。

网友(2025-03-14):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类似情况,电流模的DCDC,可以试着把VC的高钳位也带着软启动,会限制启动电流。也就是楼上说的,做 ...

VC指的是什么呢?是电流环的输出吗?请教一下这个部分怎么加软起动呀?

网友A:
VC是error amplifier output,
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是peak current mode 的話, 由於modulation guarantee Vc = iL peak,

所以緩啟動的時候clamp Vc 讓Vc也緩上就可以limit iLpeak

网友(2025-04-13):
引用 网友A:
VC是error amplifier output,
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是peak current mode 的話, 由於modulation guarantee Vc =  ...

想请教一下怎么缓启动Vc,是再加一个运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