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新手求助

楼主(2021-10-30):
50资产
module key_test
    (
     input                 sys_clk,
     input                 rst_n,
     input                 a,b,c,
     output                zhi
    );

     reg  zhi_r;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zhi_r <= 8'b00000000;
      else if(a)
              zhi_r <= 8'b01010001;
      else if(b)
              zhi_r <= 8'b01011100;
      else
              zhi_r <= 8'b01100110;
     end

     assign zhi = zhi_r;

    endmodule

这是我写的代码,能否实现键盘上四个键,分别输入00000000,01010001,01011100,01100110。
如果不行,怎么改正;
如果可以,还有什么修改建议吗?希望大佬帮助

网友A:
你的按键没做检测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按键没做检测处理吧

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按键没做检测处理吧

是指抖动消除吗?那个我还没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抖动消除吗?那个我还没写。

不是,我的理解,你的按键应该就是一个脉冲信号,你输出的信号的条件都是按键的电平

网友B:
与5楼的看法一致,如果是拨码开关,三个按键存在优先级,是电平触发;如果是按键,应该是脉冲检测,否则只会输出一个值,因为按键松开后,会回到初始电平(这时候所有的按键都是同样的电平),除非你的实际输出电路存在锁存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5楼的看法一致,如果是拨码开关,三个按键存在优先级,是电平触发;如果是按键,应该是脉冲检测,否则只 ...

我需要的就是只输出一个我想要的值,不是全部都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就是只输出一个我想要的值,不是全部都输出

所以你要了解拨码开关和按键的工作原理,然后决定是电平触发(是稳定的持续的,除非改变电平)还是脉冲检测(就是一个脉冲,出现一次就恢复到原来的电平了),否则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走读一下你的代码:1、初始值是输出8'b00000000;2、a有效时,输出8'b01010001;3、a无效且b有效时输出8'b01011100;4、a和b都无效时输出8'b01100110;这就是你的代码结果,跟按键啥的没有关系 。前面几楼说得对i,按键是脉冲,只有1个clk为高电平,你需要把脉冲转换成电平并且有清除信号,另外还需要防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