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2015的license问题,求有经验的大佬帮忙

楼主(2021-10-31):
报错是论坛里能找到很多问的错误,就是如下报错。          License Error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

然后我总结了一下目前网上的两种解决方法:
一是环境变量的设置中license的地址不是绝对路径。
一种是因为license中HOSTID和虚拟机的MAC地址不同。

我按照这两个方法去查过了,我环境变量的地址是对的,截图如下。

第二种查看了一下HOSTID,确实与虚拟机的MAC地址不同,所以替换了一下。重点来了!!!!:此时calibre可以正常工作了,完全没有问题。
一直用到结束,我正常的关掉calibre,关掉virtuoso,关掉terminal。然后把虚拟机挂起。
等到第二天再打开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 依然是报上面的那个error。此时我再查看license里面的HOSTID是和MAC地址一样的,哪怕用备用的license覆盖重新更改HOSTID也没有用。
我已经抓破头皮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跪求高人指点!!!

附加几个相关问题比较精华的帖子,讲的都很好,但是似乎和我的问题都不太一样。
http://bbs.eetop.cn/thread-329135-1-1.html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115643/article/details/120081688

网友A:
替换的是虚拟机还是license的hostid?相应的有设置开机自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的是虚拟机还是license的hostid?相应的有设置开机自启吗

license.dat里面的HOSTID。
不太明白要设置什么的开机自启?请大佬明示,是lmgrd那个命令吗?

网友B:
什么系统,看看这个Calibre2015版本是否支持此系统,如果系统版本过低,有时Hostid会有问题,calibre license可以不用lmgrd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系统,看看这个Calibre2015版本是否支持此系统,如果系统版本过低,有时Hostid会有问题,calibre licen ...

感谢回复!
是redhat的系统,我是从论坛下载的某个大佬共享的镜像文件,里面的calibre和virtuoso都是装好的。一个打包的系统,所以应该是他验证过可用的吧

楼主:
顶一顶 等个大佬

网友C(2022-10-14):
比较新的版本的licence.dat文件中不再有server,deamon等内容,可以注意检查一下生成的licences文件前面几行是否包含相应的字符。保留FEATURE字段的部分,删除SERVER、DEAMON字段部分即可。

网友(2022-11-18):
引用 网友C:
比较新的版本的licence.dat文件中不再有server,deamon等内容,可以注意检查一下生成的licences文件前面几 ...

有用,太赞了

网友(2023-07-10):
引用 网友C:
比较新的版本的licence.dat文件中不再有server,deamon等内容,可以注意检查一下生成的licences文件前面几 ...

大佬牛,删了之后可以了

网友(2023-12-13):
引用 网友C:
比较新的版本的licence.dat文件中不再有server,deamon等内容,可以注意检查一下生成的licences文件前面几 ...

谢谢大佬!解决了问题,太强了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C:
比较新的版本的licence.dat文件中不再有server,deamon等内容,可以注意检查一下生成的licences文件前面几 ...

非常感谢大佬,用这个方法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C:
比较新的版本的licence.dat文件中不再有server,deamon等内容,可以注意检查一下生成的licences文件前面几 ...

谢谢!成功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新的版本的licence.dat文件中不再有server,deamon等内容,可以注意检查一下生成的licences文件前面几 ...

太强了,真的解决了,哈哈

网友(2024-11-18):
可以,我也看看

网友(2024-12-20):
引用 网友C:
比较新的版本的licence.dat文件中不再有server,deamon等内容,可以注意检查一下生成的licences文件前面几 ...

找不到licences.dat文件怎么办?虚拟机和电脑里都搜索了没有,请问怎么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