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error: the target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楼主(2021-10-31):
新手请教!compile design时报错error: the target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An inverter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1)

target library和link library用了同一个,只有一种pvt。

db文件是用lc手动lib2db的,并且lib中包括了INV, BUFF, AND, OR等必要的门,综合的逻辑是简单的逻辑电路。
cell INV的lib部分如下,function有!I。
pin (Z) {
      direction : output;
      function : "!I ";
      power_down_function : "(!VDD) + (GND)";
      related_ground_pin : GND;
      related_power_pin : VDD;
      max_capacitance : 0.007;
      timing () {

请问这个问题是出在lib文件吗?还是说dc里缺少设置?

网友(2023-06-14):
楼主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没有orz,不了了之了。

网友(2023-10-13):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2024-07-15):
同求,应该怎么解决呀,28nm对应的.lib里确实找不到i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