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第二级会影响第一级的工作状态?

楼主(2021-10-31):
大家好,我是一个研一小白,最近在做一个两级运放,我是一级一级设计的,第二级的输入电压是第一级的输出电压,我在设计第二级输入的时候用一个理想电压源来代替,都调好后把两级连接在一起发现第一级的静态工作点居然变了,想了很久也不明白。。。求大家帮助。第一张图是分开的两级,第二张图是连接在一起的两级。

网友:
建议你去看一下艾伦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关于二级运放的设计步骤有很详细的讲解介绍。二级运放仿真最好是接反馈,不然输出节点是高阻点,静态工作点很难稳得住。

网友:
第二级的电流不匹配会反应在第一级有缘负载的静态工作点上的,而且两级运放直接设计就行了,不用分开设计

网友:
你仿真的时候 应该闭环仿真的吧,你很难保证一个一个仿真的直流工作点状态是两级连在一起的直流工作点,如楼上所说,不用分开来仿真的

网友:
即便是你分开来设计,那么你也没有考虑第一级的输出阻抗,其次就是二级运算放大器的的设计不要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