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源电路

楼主(2021-10-31):
请问下这个基准源电路要怎么调整尺寸,以及添加启动电路,让AB点电压差最小

网友:
你要画的是电流镜电路吗,是不是应该这样画吗

网友A:
电流镜电路原则:产生德尔塔Vbe的电阻要放在MOS diode对角线
                         电阻支路要串mosdiode,即左边最下面那个mos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电路原则:产生德尔塔Vbe的电阻要放在MOS diode对角线
                         电阻支路要串mosdio ...

谢谢楼上!最后改成下面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