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合电路中用非阻塞赋值

楼主(2021-10-31):
比如下面的四选一的mux,赋值语句用阻塞和非阻塞不影响结果,那么在实际综合出来的电路中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综合出来的电路也是一样的;

网友A:
综合出的电路是一样的。但是使用<=,前仿和后仿的结果可能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出的电路是一样的。但是使用

既然电路是一样的,前后仿结果怎么会不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电路是一样的,前后仿结果怎么会不同呢?

仿真器对 = 和 <= 处理不一样。 vcs 下,“= ” 在active 阶段便对右值表达式求解并且赋给左值,而 “<=” 在active阶段仅进行右值表达式求解,在nonblocking 阶段才进行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