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

楼主(2021-10-31):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是在仿真差分放大器的时候,在输入差分管的栅极没有加直流偏置的情况下,居然能够正常工作。然后对单个MOS管进行仿真,发现栅极悬空时,Vg和Id会随着Vds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工艺库是tsmc40nm。

网友:
栅极悬空代表不定态,不定态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可能都可能出现,所以出现你所示的情况并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事实上在电路设计中要避免出现栅极悬空的状态出现,最简单直接的就是加上/下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