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振荡器后仿真频率延时问题

楼主(2021-10-31):
设计了一个低功耗电流饥饿型的环形振荡器,偏置是低功耗的基准源提供的。画完版图后仿真发现振荡出现延迟了接近300us,也就是前方真是一上电就开始震荡,后仿真要300us后才开始震荡,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经验的大佬知道大概原因是什么吗? 上电路图和版图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设置初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设置初始状态

设置了的 就是不振荡,或说后仿真还需要设置初始状态吗?

网友B:
这就是个起振的建立时间而已,偏置电流源起动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个起振的建立时间而已,偏置电流源起动慢吧

可是我后仿真的时候给的偏置是理想偏置,和前仿真的偏置是一致的,后仿真为什么会延迟这么多呢。感觉还是版图哪里有问题的

网友:
ring osc的DC工作点和之后反相器的DC工作点对应上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