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ipelined ADC学习笔记(一)

楼主(2021-10-31):
结合文献学习了pipeline ADC的实现原理及基本结构,主要参考了西电、成电和东南的几篇pipelined ADC的硕士论文以及S.H.Lewis的”A pipelined5-Msample/s Analog-to-Digital Convertor”,以下为个人笔记。
Pipeline ADC的结构图如上图所示,它是由多级相同单元组成的一种ADC结构,每级都进行一次粗量化,输出最终转换出数字量中的几位,第一级为高位,后级输出低位,而总的分辨率,也就是位数就等于所有流水级减掉冗余位后的有效位数之和。
此结构的优越性主要有二:
1.与flash或subranging ADC相比,它的面积更小,功耗更低,这是由于此种结构需要的器件数与分辨率是线性关系,需要更高的分辨率只需要再添加更多流水级,而另两种类型若想要更高分辨率,比较器的数量呈指数上升。
2.流水线结构顾名思义,与流水线CPU相似,每个子级都是并发执行的,当第一级在量化此刻输入的数据时,第二级正在量化上个周期输入的数据,以此类推,这样一来就将ADC转换速度与分辨率独立开来,无论有多少个子级多少位的分辨率,数据都是连续输入连续输出的,相邻数据仅相差一个周期。
接下来简述单个子级的结构及原理。假设单级的分辨率为n,它由S/H电路、n位的子ADC、n位的子DAC、减法器以及乘法器构成,一般也将n位的子DAC、减法器以及乘法器统称为MDAC(multiplying DAC)。
首先, S/H电路采样并保持输入电压,输送给子ADC,子ADC进行n位的粗量化,输出高n位的数字量,之后将量化出的n位数字量再经过一个n位子DAC得到粗量化出的模拟量,将实际输入的模拟量减去这个粗量化出的模拟量,得到的值为剩余的需要继续进行量化的模拟量,称为残差或余差(residue),之后为了后级能够继续使用相同的子级进行量化,需要将这个残差放大到满量程上,放大倍数为2n。
这里使用数字量来代替模拟量进行理解会更加容易。需要注意,一般对于pipelined ADC来说,输出的数字量0代表负的权重,1代表正的权重。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整个ADC的分辨率为6位,输入所对应的数字量D正好为6’b101101,首级为2位,理想情况下,首级将转换出10这个数码,转换之后剩下待转换的量用数字量表示为6’bzz1101,这里用z表示权重为0,那么为了使用一致的子级结构进行转换,需要将这个值向左移两位,对应于算数运算就是乘以4,即乘以22,之后再送入下一级进行量化,得到11,求出残差乘以4送至下一级,以此类推。
       2-bit单级的输入输出特性如下图所示,对应于00011011四个范围,当输入小于0时,说明最高位必须为0,输入大于0时,最高位必须为1,而当输入小于-VREF/2时,次高位也必须为0(考虑0100000…这个量,它只能逼近-VREF/2而无法小于),其他区间类似可得。比较器判决电压为-VREF/20VREF/2
     那么就可以得到每一输入区间对应该级的子DAC转换出的量,分别为-3/4 VREF-VREF/4VREF/43/4 VREF
       简单分析动态过程,当Vin = -VREF时,对应Vout = 4 * (-VREF– (-3/4 VREF)) =-VREF。随着Vin增加,转换出的数码为00不变,因此VoutVin正比例增加,斜率为级间增益4,当Vin越过第一个判决电压-VREF/2,转换出数码跳变为01Vout也跳变到-VREF,注意这里也体现出了级间增益将残差放大到满量程的效果,Vin继续增大,Vout依旧是以4为斜率正比例增加,之后的区间类似。
       我们注意到,如果子ADC中比较器的判决电压存在偏移,如(b)图所示,就会引入误差,导致误码甚至失码的现象。然而,在MDAC是理想的的情况下,如果这个错误的残差输出没有超过下一级的量程,实际上这个模拟量的信息还是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了,因此,如果提高下一级的量程,就可以对这个溢出的残差进行转换了。
       实际上,在pipelined ADC中通常采用数字校准技术,通过使用冗余位,来对易错区间进行单独划分。其原理与提高量程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下对此技术进行简要解释。
       为简单起见,考虑一个1位的流水级,采用了0.5位冗余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对应于未加入冗余位的结构,它多出了一个转换区间,包含000110三个区间,其中高位为有效位,而低位是冗余位,高位的权重为VREF/2,低位的权重为VREF/4,有意思的是,该级有效的权重就是VREF/2,多出来的VREF/4权重的位却被保留下来输送给下一位了。观察原来的错误源头,当输入接近判决电压0时,若判决电压存在偏移,输入会被误判到另一个数字输出的区间,产生误码,同时输出余差超出下级量程,那么如果将接近判决电压的部分区域再分出一个区间,认为此区间容易出错因此不加以判断,留到后面再进行判断,就可以避免出现错误的现象了。若想要多划分出区间,就需要增加该级的位数,这也就是冗余码的原理。
       需要注意的是,冗余码的权重实际上是下一级有效码的权重,那么用该级冗余码与下一级有效数码相加,得到的进位就是该级的纠正码,留下的和就是下一级的结果。实际上,所有流水级的结果将冗余码错位再相加就得到了正确的转换结果,将比较器判决电压偏移导致的错误消除了。

网友:
学习了,顶楼猪,继续呢

楼主:
后面的笔记都会发在日志里,有需要可以进我空间看,pipelined ADC不出意外应该就是我研究生课题了,现在就毕设做个sub-ADC,欢迎各位大佬来指点

网友(2024-12-09):
引用 楼主:
后面的笔记都会发在日志里,有需要可以进我空间看,pipelined ADC不出意外应该就是我研究生课题了,现在就 ...

请问这几年还是在做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