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rf工艺库安装遇到问题,新人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1-10-31):
请问大佬们 我这个该怎么去修改呢

楼主:
大佬们给点建议
帮忙找点问题呀

网友A:
Define library,去掉path中的空格,或者用反斜杠注释空格

网友B:
通过pwd得到有效路径,替换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pwd得到有效路径,替换掉就好了

pwd得到的路径就是带了空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library,去掉path中的空格,或者用反斜杠注释空格

都尝试过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就是这样

网友:
你能重命名你那个文件夹的名字不要让它有空格,然后再试试吗

网友C:
重命名那些文件名带有空格的文件,空格可用下划线代替,文件名中搞上反斜杆干啥哭笑
你把文件名改过来后,pwd出来也就对了
linux中文件名不要有空格,常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命名那些文件名带有空格的文件,空格可用下划线代替,文件名中搞上反斜杆干啥哭笑
你把文件名改过来后,p ...

确实  我直接rename文件名就好了 那个文件名是我解压过后自动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