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请教各位大神ESD的仿真激励设置 Cadence

楼主(2021-11-01):
小白请教各位大神ESD的仿真激励设置 Cadence
小弟想给自己的电路加个最简单的双二极管的ESD,但是不会仿真,看文献说需要做一下2KV的人体模型放电的曲线,但是我不会做,想请教各位,我的原理图是否搭建正确用VPLUSE去试,以及ADE怎么设置,是用tran吗,谢谢各位大神。 1635745388(1).jpg 1635727032(1).jpg 1635727071(1).jpg

网友A:
电路图是不是有问题哦,总感觉你的二极管方向给反了。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加一个一级防护 从pad那里 然后在给到你这个小电路才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是不是有问题哦,总感觉你的二极管方向给反了。

是吗,我这里看的文献的pdio是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加一个一级防护 从pad那里 然后在给到你这个小电路才比较准

我看的文献中有从PAD那里先引入一个电阻,再接两个二极管,但是我们这里有个老师说,你只用一个二极管或者两个二极管都行,就给我整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加一个一级防护 从pad那里 然后在给到你这个小电路才比较准

楼主:
各位大佬,或者先不说这个电路图的问题,想先请问仿真怎么做,给一个2KV的Vpulse,上升沿下降沿等其它参数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或者先不说这个电路图的问题,想先请问仿真怎么做,给一个2KV的Vpulse,上升沿下降沿等其它参数 ...

设置时间段以及每个时间点的电压值,再加上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时间段以及每个时间点的电压值,再加上频率,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不知道大佬有没有截图方便的话回我一下,我怕自己设置错误

网友:
额,这个。你找个翻译软件,每个选项翻译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C:
不是这样设置电源的。 是以人体模型作为激励源的,你加的2K脉冲信号是完全错误的。应该
1. 人体模型等效于100pf和1.5K欧姆的串联一起,而在电容上有2kV或者其它人体引起的静电电压。
2. 放电器件可以看作这个人体源的负载。
3. Cadence ADE集成环境似乎不太好仿真这个电路,因为要设置人体源的初始值。
4. 要用命令行读取网表仿真,到时用spice或ADE调用仿真结果进行显示。
5. 人体静电的初始值要用.IC 或是 .DCVOLT来设置。
  我写一段网表文件供参考,不知道对错,因为我也没仿真过,供讨论和参考。

Cman   1 gnd 100p      ###人体等效电容
Rman   2    1   1.5k     ###人体等效电阻
Cstray  2    1    1p       ###与人体电容并联的杂散电容,也可为0
Rload   2    gnd   100    ####放电负载,可以随便设置了,电感,电容,电阻串并联随你,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
.IC V(2)=2k    ####人体静电电压数值可随便设,但我不清楚.IC语句是否有效,需仿真验证。
.tran  0 1u  1n     ####可根据仿真结果调整分析时间范围和步长
.probe tran  V(2)
.plot tran V(2)

对于网表仿真我大概有10多年没用过了,所以生疏了,请楼主自行验证下,有好的结果或debug结果请告知,我也学学。我10多年前做电路设计,后来改行了,所以对EDA软件的使用不清楚,不过我现在又转回设计工作,得多补补课。

网友:
###与人体电容并联的杂散电容,也可为0, 是人体电阻并联的杂散电容,手误。
如果不熟悉里面的命令可以看看spice手册,如果是spectre (cadence自带的仿真器)那也一样看看spectre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设置电源的。 是以人体模型作为激励源的,你加的2K脉冲信号是完全错误的。应该
1. 人体模型等效于1 ...

谢谢大佬,我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C:
楼主还没解决吗?以前没用过analog里面的switch元器件,现在用了下,可以实现人体放电的状况。
两个开关一个控制给人体模型充电到2kV后打开,充好电另一开闭合。这样就可以看电压和电流的变化了。
左边开关断开电压1V,闭合电压1.5V, 右边开关断开1V,闭合0.4V。用同一个脉冲信号控制。

网友:
放电负载只是个例子,随便你怎么设置。

网友(2021-12-18):
不知道解决了吗?求后续。。。

网友:
HBM 信号不能加Pulse 信号
网表如下
Chbm   1 gnd 100p      ###人体等效电容
Rhbm   2    1   1.5k     ###人体等效电阻
Lhbm   3    2    7.5u       ###寄生的电感
Rload   3    gnd   1    ####放电负载,ESD 器件导通电阻都很低
.IC V(2)=2k    ####2kV给电容充电
.tran  0 1u  1n     ####可根据仿真结果调整分析时间范围和步长
.print tran  V(*) I(*)

网友D(2023-08-09):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没解决吗?以前没用过analog里面的switch元器件,现在用了下,可以实现人体放电的状况。

两个开关一 ...

请问 ,您这个结构 应该将DUT放在那个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您这个结构 应该将DUT放在那个位置啊

C2, R1换成DUT。

网友:
好家伙,直接加个2KV

网友(2024-05-08):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没解决吗?以前没用过analog里面的switch元器件,现在用了下,可以实现人体放电的状况。

两个开关一 ...

virtuoso和hspice一样,直接用一个电容,初始值设为2000V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