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的65PDK里面layout的PDK层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01):
在TSMC的65PDK里面,layout画M1_SUB的时候调用的这个会有一层PDK drawing,这个是什么图层必须要加吗

网友A:
同问,tsmc各个层次的含义在哪个文件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tsmc各个层次的含义在哪个文件能看到

design rule,

网友A:
你好,能问下对于常见的pdk(比如smic和tsmc),design rule文件一般是如何命名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问下对于常见的pdk(比如smic和tsmc),design rule文件一般是如何命名的呢。
...

一般从根目录下找project或者proj 文件夹,然后找到你要看的工艺文件夹,如果直接有PDK文件夹就进去,会有一个叫design_rule的文件夹,里面的PDF文件就是了。没有的话你就都打开找一找有没有PDK文件夹.

网友:
去PDK文件夹下面去找,里面有个FAB DOC的文档,里面有个PDF里面有定义每层layer,对应去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从根目录下找project或者proj 文件夹,然后找到你要看的工艺文件夹,如果直接有PDK文件夹就进去,会有 ...

谢谢您,估计是我pdk有文件缺失,没找到design rules

网友C(2024-04-14):
我找了design rule,65nm里面没有pdk层,难道我的文档是错的。
有大佬知道pdk层是什么吗?
目前我的PDK层是: NMOS外围有,PMOS外围没有;MIM电容外围有

网友:
在PDK安裝目錄下的releasenote.txt應該有說明

网友(2024-08-19):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感谢

网友(2024-11-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5-14):
引用 网友C:
我找了design rule,65nm里面没有pdk层,难道我的文档是错的。
有大佬知道pdk层是什么吗?
目前我的PDK层是 ...

请问有答案了吗,我也是想知道PDK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问下对于常见的pdk(比如smic和tsmc),design rule文件一般是如何命名的呢。
...

DR

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