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电路为什么使用两级源随器?

楼主(2021-11-01):
(图片)

网友A:
M22与M20用源随可以降低该点的输出阻抗,如果你的M24 M25驱动管size过大,那么其栅极点极点过大,不利于稳定,用源随可以降低阻抗,降低该极点,利于稳定;
至于M24、M25用源随也是降低阻抗

网友:
请问这种设计,输出级的静态电流应该怎么考虑?
看起来这个推挽输出的静态电流没有做任何控制

网友:
电压平移

网友B:
求教: 这个电路是干啥的?看着里面有时钟, 像是动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 这个电路是干啥的?看着里面有时钟, 像是动态电路。

消除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2与M20用源随可以降低该点的输出阻抗,如果你的M24 M25驱动管size过大,那么其栅极点极点过大,不利于稳 ...

楼主:
麻烦大佬可以讲开一点吗

网友C:
电平移位呗,想用N管的Source follower输出,可惜压降太大,于是先用P型的升上去,再用N型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平移位呗,想用N管的Source follower输出,可惜压降太大,于是先用P型的升上去,再用N型降下来 ...

懂了 ,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