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高压pin的ESD比低压pin还低?

楼主(2021-11-01):
近期看了几篇关于fly-back芯片的datasheet,里面有个ESD的问题一直比较困惑!内容如下: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HV to PGND..........................................................................................................-0.3V to 650V
SRD to SGND..........................................................................................................-1V to 200V
VCC to PGND..........................................................................................................-0.3V to 35V
VDD to SGND..........................................................................................................-0.3V to 35V

ESD capability human body model (except VCC,VDD,SRD and HV).......................................4.0kV
ESD capability human body model (VCC,VDD).....................................................................3.5kV
ESD capability human body model (SRD)............................................................................2.0kV
ESD capability human body model (HV)..............................................................................800V

为何高压HV pin ESD反而更低?

网友:
这个跟高压低压没关系吧,跟泄放器件的泄放能力有关

网友:
高压Pin的ESD模块需要高耐压,所以得牺牲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