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emx仿真问题

楼主(2021-11-01):
emx用nport模型仿真完成之后应该如何调入电路里面仿真呀,我仿真完成,creat symbol以及spar之后,调入这个生成的symbol仿真,爆出错误:unable to descend to any of the view。求教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好像解决了

网友A(2024-01-04):
楼主怎么解决的,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求教

仿真目录下会生成s参数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仿真目录下会生成s参数的文件

可是我拿snp文件带回到原理图仿真,会报错,错误是: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at freq = 20 GHz during SP analysis `sp'.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Please run `mmsimpack' to pack the test case (use mmsimpack -h option to get detailed usage), and submit the case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package tar file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FATAL (SPECTRE-20): Illegal instruction.

网友(2024-02-04):
可以教一下怎么解决的吗,谢谢谢谢

网友(2024-04-13):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拿snp文件带回到原理图仿真,会报错,错误是: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at freq = 20 GH ...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emx生成的sp文件,如果port数太多,sp仿真带noise的话就会报错。

网友:
你好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在ade setup environment里面加schematic_nport

网友(2025-05-12):
引用 楼主:
在ade setup environment里面加schematic_nport

你好,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