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线路重放与防御

楼主(2021-11-01):
重放攻击
重放攻击又称为(Replay Attacks)又称重播攻击、回放攻击或新鲜性攻击(Freshness Attacks),是指攻击者发送一个目的主机已接收过的包,来达到欺骗系统的目的,主要用于身份认证过程,破坏认证的正确性。
它是一种攻击类型,这种攻击会不断恶意或欺诈性地重复一个有效的数据传输,重放攻击可以由发起者,也可以由拦截并重发该数据的攻击方进行。重放攻击者获取一端主机发送给另一端主机的数据包,不做修改,原封不动的发送给另一端主机用来实现某些功能。
重放攻击主要是欺骗一端主机,比如说客户端发送给服务器端一个包的功能是查询某个信息,攻击者拦截到这个包,然后想要查询这个信息的时候,把这个包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就会做相应的操作,返回查询的信息。中间人攻击是欺骗双方。相对于客户端来说攻击者是服务器端,相对于服务器端来说攻击者是客户端,两边都欺骗,从而获取所有的信息。
防御手段:防止重放攻击的方法是使用不重数。
1、外挂加密芯片
使用加密芯片内部的加密算法加上一些随机数据参与加密运算,能保证线路上传输的数据为密文并且每次均不相同,对方必须有密钥才能分析出数据的规律。而加密芯片能够防止密钥的泄露从而保证数据的安全。
2加时间戳
该方法优点是不用额外保存其他信息。缺点是认证双方需要准确的时间同步,同步越好,受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小。但当系统很庞大,跨越的区域较广时,要做到精确的时间同步并不是很容易。
3加流水号
就是双方在报文中添加一个逐步递增的整数,只要接收到一个不连续的流水号报文(太大或太小),就认定有重放威胁。该方法优点是不需要时间同步,保存的信息量比随机数方式小。缺点是一旦攻击者对报文解密成功,就可以获得流水号,从而每次将流水号递增欺骗认证端。

网友:
使用加密芯片这种防御手段不错,加密芯片哪家比较好呢?

网友:
随机数方式是加密芯片生成随机数的吗?

网友:
凌科芯安的产品开发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听说算法移植是他们的特色

网友A:
随机数也是可以被攻击者拦截的,这个怎么防止重放攻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机数也是可以被攻击者拦截的,这个怎么防止重放攻击的呢?

当然矛和盾是一种存在的,有可能该值刚好又一次的分配给了该用户,可能会重放攻击成功,但这个概率在科学计算上可以被视为0,而且随着随机数的位数的提高,概率会不断降低。

网友:
还有其他方法能防御重放吗

网友B:
加密芯片如何防止密钥泄露?

楼主:
单独的随机数不能避免重放攻击,随机数一般会和签名加密技术,后台验证技术混合以提高破解和重放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密芯片如何防止密钥泄露?

单独的随机数不能避免重放gongji,随机数一般会和签名加密技术,后台验证技术混合以提高pojie和重放难度

网友:
还能叠加防御?

楼主:
能啊,叠加后更安全了

网友C:
感觉还是加入硬件加密芯片的方法更安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加入硬件加密芯片的方法更安全吧?

对的。文中提到的时间戳和加流水号的方法,保护等级太低了,要想更好的抵制防护重放攻击,还是需要加入硬件的加密芯片,这样做保护等级更高!!

网友:
那请问哪家加密芯片牛啊

网友:
哦好的,我听好多人都推荐他家芯片,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