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怎么产生OOK信号

楼主(2021-11-01):
新手小白要仿真一个OOK接收机,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在cadence中产生OOK信号进行仿真呢。请大神指点下应该怎么才能产生OOK信号。

网友:
根据你的需求,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1.保存一个图形文件,然后用source灌入信号2.或者使用matlab接口,用matlab灌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