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ertion断言两个信号边沿之间延时的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21-11-01):
各位大神,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写assertion断言:断言两个信号边沿之间的延时是否在确定的时间范围?这两个信号与时钟没有关系,确定的时间范围是[10ns,15ns]这种。
断言语句里面加入延时的语法是什么??谢谢!!

已解决,具体代码可以查看7楼

网友A:
都是以时钟cycle为单位延迟,应该没有延迟具体时间这种写法
个人觉得不应该有这种需求,时序逻辑检测不应脱离clock
延时语句 ##<cycle数>

网友B:
没有同步不同步,assert随便。。。用@(posedge sig1)(1,t1 = $time) |-> @(posedge sig2) (1,check_time( $time-t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以时钟cycle为单位延迟,应该没有延迟具体时间这种写法
个人觉得不应该有这种需求,时序逻辑检测不应脱 ...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是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找到关于断言具体延时的语法,我主要是用assertion来断言用verilog写的协议的,有些信号确实与时钟无关,但还需满足具体的延时要求,感觉还是有需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是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找到关于断言具体延时的语法,我主要是用assertion来断言用veril ...

这样的话要么不用assertion,换种思路
或者造一个周期满足你时间要求的时钟,作assertion检测时钟,延迟cycle数就行了

网友C:
我不太喜欢用断言,影响仿真效率。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拉探针,直接统计时延并加以检查。

网友D:
二楼说法是错误的,三楼是对的,sv 2012 版本的LRM对multi-clock有了很强的支持
具体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1ps
property p_time_check;
  time t1, t2;
@(posedge sig1) (1, t1=$time) |-> @(posedge sig2) (1, t2=$time, check_time(t1, t2));
endproperty

a_time_check : assert property p_time_check ;

automatic function void check_time(input time t1, input time t2);
if (t2-t1>15)
   $display("[ERROR] t1:%0d, t2:%0d", t1, t2);
else if (t2-t1<10)
   $display("[ERROR] t1:%0d, t2:%0d", t1, t2);
else
   $display("[PASS] t1:%0d, t2:%0d", t1, t2);
endfunction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不太喜欢用断言,影响仿真效率。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拉探针,直接统计时延并加以检查。 ...

有多影响效率,你统计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楼说法是错误的,三楼是对的,sv 2012 版本的LRM对multi-clock有了很强的支持
具体代码如下:

谢谢你的详细代码,试了一下是正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要么不用assertion,换种思路
或者造一个周期满足你时间要求的时钟,作assertion检测时钟,延迟c ...

谢谢,试了7楼的代码,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同步不同步,assert随便。。。用@(posedge sig1)(1,t1 = $time) |-> @(posedge sig2) (1,check_time ...

谢谢,你的方法给我提供了思路,问题已解决

网友:
可以这样啊,学到了,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多影响效率,你统计过吗?

以前有同事统计过,具体数据忘记了,当然也跟你的断言数量有关系。所以我干脆就不使用断言了,interface里面信号x态检查的断言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楼说法是错误的,三楼是对的,sv 2012 版本的LRM对multi-clock有了很强的支持
具体代码如下: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