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不同工艺之间版图转化,层次名字不一样,number号不一样,该怎么转?

楼主(2021-11-01):
不同工艺之间版图转化,层次名字不一样,number号不一样,该怎么转?求解

网友A:
这能转吗?design rule通常都有差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能转吗?design rule通常都有差别的吧

可以的,虽然design rule有区别,但两种工艺相差不多,有的DRC也适用

网友:
写一个layer map,用laker stream in

网友:
写一份layermap,stream in的时候用

网友:
我喜欢用calibre写一个runset,用DRC CHECK MAP的方式转。

这么转的好处是支持比较复杂的逻辑运算,因为很多时候,不同家的工艺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用layer map的方式有时候很难达到目的。

网友:
操作步骤:
1.把两个工艺的layermap 找到,然后对应每个层次,修改layer map里面的gds number,换成你要切换工艺 的gds number
2.对应基本器件的layer定义,两种不同工艺的器件定义可能会有差异,使用其他text 层次补上,然后修改对应 gdsnumber。
3.用修改好的 layer map,stream out gds ,然后再 stream in gds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