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测试的时候,单独测试子系统和top+子系统覆盖率不同

楼主(2021-11-01):
求助吧里面的大神,本人在做dft测试的时候发现,单独测试一个子系统和top+子系统的时候,查看子系统的覆盖率不同,top+子系统里面子系统的覆盖率会低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子系统的faults点相同,就是覆盖率不一样,但相差不是很大)

网友:
这么明显看不出来? 分母变大了啊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都以子系统为主,faults点是一样的。

网友A:
你的子系统做wrapper了吗?如果没有做wrapper,这二者肯定有差距,top+子系统时子系统的IO很多并不是随意控制的,肯定没有单独子系统时那么好控制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没做wrapper,做wrp chain的话,就不会说top+子模块一起去测试了。做了wrp,子模块直接retarget上去,top测一下子模块的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子系统做wrapper了吗?如果没有做wrapper,这二者肯定有差距,top+子系统时子系统的IO很多并不是随意控 ...

非常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