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C滤波器

楼主(2021-11-01):
作为一个入门小白,为这个问题苦恼很久,求助!!!!!!

网友A:
矩阵的行数不是偶数。。。这么明显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的行数不是偶数。。。这么明显的错误

那应该怎么修改呢?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信号的输出是矩阵的形式

网友A:
1 x n; n x 1 向量本质就是矩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x n; n x 1 向量本质就是矩阵

这个我知道,所以你的意思是说DSP sine wine的输出本来就是1*n;n*1?

楼主:
所以是应该换输入信号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