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懂使用两种温度系数相反的电阻类型,按照温度系数的比例制作而成的嘛

楼主(2021-11-01):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释一下  使用两种温度系数相反的电流类型组成,按照温度系数的比例制作而成这句话的含义

网友A:
文章其他部分我没有看,你划线部分应该是这样的:可将R0看成由R01和R02串联,R01和R02温度系数相反,比如R01大小随温度变化为10Ω/℃,R02为-5Ω/℃,这样可保证R0随温度波动而阻值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文章其他部分我没有看,你划线部分应该是这样的:可将R0看成由R01和R02串联,R01和R02温度系数相反,比如R0 ...

忘记说一句,按如上假设,R01与R02按1:2串联组成R0。

网友:
我的理解也是楼上所说那样。
R01和R02是不同类型电阻,比如多晶硅电阻、Nwell电阻等,具体温度系数看工艺文件吧。

网友:
2楼解释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一句,按如上假设,R01与R02按1:2串联组成R0。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