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ign(pill0, pull1) a=b

楼主(2021-11-01):
请教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net的驱动强度,可以参考《IEEEverilog》 6.1.4
连续赋值只有多驱时才有意义且不可综合,设计应该避免多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的驱动强度,可以参考《IEEEverilog》 6.1.4
连续赋值只有多驱时才有意义且不可综合,设计应该避免多驱 ...

多谢,是的,这个是testbench里初始化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