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增大输入管gm可以降低输入失调电压这个性质对亚阈值器件起作用吗?

楼主(2021-11-01):
我在设计电路时,原本是用的32u/8u的输入,这时输入管处于饱和区,gm为25u,然后我将输入管改为了168u/2u,gm为40u,管子处于亚阈值,这时失调明显减小了,请问这是增大gm的原因吗?而且为什么增大gm可以降低失调?之前看推导说是可以降低VGS-VTH,但是不是VGS-VTH控制gm吗?这是不是因果倒置了?

网友A:
电流不变,增大w/l会增大gm,是对的啊。w/l不变的时候,降低VGS-VTH会增大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变,增大w/l会增大gm,是对的啊。w/l不变的时候,降低VGS-VTH会增大gm。

...

增大输入管gm会降低输入失调电压的原因是什么?之前看帖子都是把失调公式的VGS-VTH变成了I/gm,然后说明gm与失调成反比,但gm不是由VGS-VTH控制的吗?这种解释就变成了gm控制VGS-VTH,感觉成因果倒置了

网友B:
第一你增加W/L 面积增加本来就对失配有好处,第二当mos管进入亚阈值区,其特性比较接近BJT了,失配的那个公式也会相应的变化,失配会变小,第三根据失配公式,应该是Vgs-Vt越小,失配越小,在电流不变的情况下,你增加了W/L,Vgs-Vt就会变小,而电流不变的情况下,你增加了W/L,gm会变大,gm不是由Vgs-Vt控制的,是由W/L*(Vgs-Vt)控制的,你增加了W/L你不考虑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增加W/L 面积增加本来就对失配有好处,第二当mos管进入亚阈值区,其特性比较接近BJT了,失配的那个公 ...

谢谢回答,请问亚阈值器件的失配公式是用的BJT的失配公式吗?而且之前我看了一篇文章说亚阈值会让失配变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请问亚阈值器件的失配公式是用的BJT的失配公式吗?而且之前我看了一篇文章说亚阈值会让失配变大 ...

什么文章?bjt本来失配就比CMOS好不少,亚阈值同理并不会比饱和区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文章?bjt本来失配就比CMOS好不少,亚阈值同理并不会比饱和区差。

[1] Gyvez J ,  Tuinhout H P . Threshold voltage mismatch and intra-die leakage current in digital CMOS circuits[J].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2004, 39(1):157-168.
这篇文章说的

网友D:
亚阈值失配要小,偏向于BJ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阈值失配要小,偏向于BJT了

为什么BJT失配比MOS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BJT失配比MOS小?

BJT没有阈值电压的失配,其它失配项的系数也比MOS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