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IC618安装SGE后,提交仿真任务无法进行

楼主(2021-11-01):
各位大佬,我在给2台服务器安装SGE组成集群的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
SGE已经正确安装了,并且根据cadence 的help文档,在启动的.cshrc环境变量里面添加了下列语句:
setenv LBS_BASE_SYSTEM LBS_SGE
然后在使用ADE exploer设置distribution method时,选择LBS-SGE,得到了上述界面,但是运行仿真,报如下错误:
your user id 0 is less than minimum user id 100 of cluster configuration的错误,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可能是你用 root 帐号,root 帐号的 user id 是 0,新建一个普通帐户,再看看。或者看看 SGE 的使用说明,https://docs.oracle.com/cd/E1995 ... ncdvjclp/index.html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果然是root账户的问题,我用普通账户运行virtuoso,设置SGE就可以跑起来仿真了

网友:
应该是不能用root直接跑sge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我用普通账户就可以在virtuoso用SGE跑仿真了

网友:
求一个IC618软件包

网友(2021-12-12):
求  sge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