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内部电路LVS通过,IO自己LVS也通过,但两个拼一起LVS就不过

楼主(2021-11-01):
设计的时候把除了IO的电路做了一个cell,把IO单独也做了1个cell,这两个cell分别LVS都通过了,合起来就不通过。
感觉非常神奇,而且LVS report显示有些器件的衬底VCC在layout里连成了GND,但我去仔细检查了,连的实际上就是VCC。。。
莫名其妙,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2套地,需要隔离,看看LVS文件及工艺文件有没有隔离用的层。

网友B:
注意一下PSUB2 这个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套地,需要隔离,看看LVS文件及工艺文件有没有隔离用的层。

感谢回复,我这设计是有PBREAK来分割模拟电数字电,但是原理图里两边的VSS都命名成了GND,而且版图里是通过金属线直接把两边的GND PAD连起来了,这样还需要隔离吗

网友C:
你这个VCC_A也是地的吧,如果是电源就肯定哪错了。

如果是地,其实不是真错,因为没有DNW的情况下,实际上所有接了PSUB的地都是连在一起的,这种情况下,需要加识别层加以区分(即只检查金属连接关系,逻辑上断开PSUB的连接),但实际上物理的PSUB连接一直在的。
PSUB识别层要慎用,有不懂的人,加了PSUB,以为可以加其他电压,就是错误用法。实际上如果不用DNW,所有地必须接0压,因为物理上就是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对了还有这个warning,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VCC_A也是地的吧,如果是电源就肯定哪错了。

如果是地,其实不是真错,因为没有DNW的情况下,实际上 ...

额这个确实是电源。。。就很奇怪我查除了IO环之外的电路LVS是通过的,而且模拟电条带VCC_A,数字电条带VCC_D,还有公共地GND并不短路,一连一起就短了,请帮忙看一下我下面发的warning图

楼主:
它这里的所有warning都是IO库本身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PSUB2 这个层

开了used,完全没用到这种层,人麻了已经

楼主:
它warning里这个short问题指向也是IO cell内部的,,不知道该怎么搞。不过整个IO环的LVS确实是可以通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了used,完全没用到这种层,人麻了已经

加个PSUB2,把其中一套电源地全部画上PSUB2

楼主:
不好意思,找到问题了。。是由于某个渣操,某个去耦电容VCC_A和GND短路了

网友D(2023-05-23):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找到问题了。。是由于某个渣操,某个去耦电容VCC_A和GND短路了

能具体说一下什么原因吗?

楼主(2023-07-06):
引用 网友D:
能具体说一下什么原因吗?

就是拼版图的时候,某处电源和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