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手目前是怎么做运放的?步骤都是什么?

楼主(2021-11-02):
看网上说gm/id,还有手算的。老鸟做一个运放都是咋做呢?

网友A:
本人也是模拟新手,看了它的视频以后,开始自己用gm/id做运放。

Eric Yeh - YouTu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是模拟新手,看了它的视频以后,开始自己用gm/id做运放。

Eric Yeh - YouTube

嗯嗯。我昨晚也开始看这个,打算用这个实际做个运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是模拟新手,看了它的视频以后,开始自己用gm/id做运放。

Eric Yeh - YouTube

不错,他这个完整吗,感觉好像没有正式的开头。还有别的视频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他这个完整吗,感觉好像没有正式的开头。还有别的视频推荐吗

别的可以看一看论坛里关于 gm/id 的资料,我看的就比较少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