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就业求助:Serdes和SATA、PCIe、Ethernet等的关系

楼主(2021-11-02):
新人求助!对前途有点迷茫,希望业内大佬能给我点建议!谢谢!
本人应届小白,毕业入职某公司做数字ic前端设计工程师,可能会做serdes接口的设计,用在数模转换应用方面。硕士阶段不是做这个,所以对接口、协议这些概念有点模糊,所以想请教一下:
1.有稍微了解过一些serdes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复杂的数模混合接口吗,我是做数字ic设计的,那会负责serdes的哪些模块的设计呢。因为网上了解到的serdes大都在模拟范畴进行讨论,由于对这个不了解,又是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不太清楚数字ic工程师做serdes是否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做的东西是否和其他大部分数字ic工程师一样。

2. 想请教一下serdes和SATA、PCIe、Ethernet有什么联系吗。我看到做数字高速接口的话,一般都提到SATA、PCIe、Ethernet、DDR这些,都没提到serdes。serdes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复杂的数模混合电路接口,SATA、PCIe、Ethernet是指接口协议,协议用到了serdes?

3. 目前比较迷茫的是不确定做serdes数字部分的设计是否会是一个比较窄的方向,以后会不会不好转去其他数字公司做数字接口设计,比如做SATA、PCIe这些接口协议的设计了

4. 另外,以后我计划是想做芯片soc的,不知道做serdes数字设计和soc有关吗,好转去做芯片soc设计吗

问的问题可能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希望业内大佬能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不会是去复旦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去复旦微了吧

不是 某个小公司

网友:
公司实习的小白,感觉serdes和soc的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某个小公司

1:serdes里面有数字和模拟的模块,据我了解pcs主要是数字逻辑,你应该去做的是这块的内容吧
2:serdes和PCIe USB这些的联系就是这些PCIe USB等这些高速接口的PHY一般都会用到serdes,毕竟controller纯数字模块不可能做到那个传输速度,你可以理解成PCIe USB等模块把要传输的数据高速serdes,然后传输数据的本职工作就是serdes来进行的
3:serdes方向窄不窄的问题看你怎么看了,跟soc cpu等比起来可能稍微窄一点,但也不至于跳槽找不到工作,毕竟需要高速接口的地方就需要serdes,而且高速serdes国内落后比较多,要是你们公司能做好,那是不愁换工作的问题的
4:serdes可以理解成SOC里面的一个ip,现有几年serdes设计基础了去做soc,负责serdes模块的集成和验证也完全没问题

网友(2022-01-10):
如果你喜欢技术钻研的话,不选这个方向未来会后悔的,sedes无论模拟数字都很有前途最好都能做
从功利角度讲,soc方向可能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