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将virtuoso的schematic中的lable进行大小写转换?

楼主(2021-11-02):
有没有全部统一转换的方法?

网友:
没有,但是如果你是需要做lvs的话,可以直接在lvs rule中直接将大小写区分关闭就行

网友:
给你提供个思路,用skill遍历cellview中所有label,然后用upperCase()函数将小写转换为大写。然后封装成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