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nysys pcie ctrl 在fpga上验证,Xilinx fpga phy接口问题

楼主(2021-11-02):
在VU440上做sonypsys PCIe Controller的FPGA验证,调用Vivado2019.1生成PCIe PHY IP.有以下两个问题,请大神们帮忙看一下,多谢!

1、phy配置为gen3 , phy_txdatak[1:0]固定为2bit,phy_txdata[31:0]固定为32bit。phy_txdatak不是按byte对应的。

2、Controller为sonypsys gen4,mac_phy_txdatak[7:0]为2bit,mac_phy_txdata[63:0]为64bit。mac_phy_txdatak是按byte对应的。

3、请问对接时phy_txdatak怎么处理,有用过的大神解惑一下呀?

网友:
手册上FPGA最大只能跑到125MHZ

网友A:
per lane就用2bit对接即可,PHY可以配置成gen4,data是6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r lane就用2bit对接即可,PHY可以配置成gen4,data是64bit

嗯,这个疑惑解决了。

因为gen1/2 fpga phy是只用16bit txdata,所有对应的txdatak也固定为2bit了。
gen3/4没有用txdataK这个信号,所有在gen3/4下不是按byte对应txdata也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疑惑解决了。

因为gen1/2 fpga phy是只用16bit txdata,所有对应的txdatak也固定为2bit了。

所有更新问题最新进展或最终解决方案的题主都是好样的。论坛不仅仅是人人为我,更重要的是我为人人。

网友B(2022-09-05):
GEN1跑多少MHZ呢,125MHZ,还是62.5MHZ,如果是125MHZ,DMA这个时序很难做下来啊,这个问题大家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2024-08-26):
引用 网友B:
GEN1跑多少MHZ呢,125MHZ,还是62.5MHZ,如果是125MHZ,DMA这个时序很难做下来啊,这个问题大家怎么解决的 ...

我最近也在做dw pcie+xilinx fpga phy。dma时序修不过。我现在考虑将100M pcie参考时钟降低到50M,但现在链路训练就不通过了。

请问您如何解决dw pcie dma时序问题的?

网友B(2024-11-07):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做dw pcie+xilinx fpga phy。dma时序修不过。我现在考虑将100M pcie参考时钟降低到50M,但现在 ...

需要采用更先进工艺的FPGA,我们在10年的FPGA卡上采用GTH降频62.5变位宽(32)的办法,不是特别好。建议采用目前主流FPGA,时序不是问题,125Mhz gen1轻轻松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采用更先进工艺的FPGA,我们在10年的FPGA卡上采用GTH降频62.5变位宽(32)的办法,不是特别好。建议采 ...

我这pcie 1.0 dma 125M也过了。但是pcie 2.0 edma 250M,一直过不了。

xilinx pcie2.0也不支持增加位宽来降低250M。不知道如何搞了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C:
我这pcie 1.0 dma 125M也过了。但是pcie 2.0 edma 250M,一直过不了。

xilinx pcie2.0也不支持增加位宽 ...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fpga想实现gen2x2,但是跑出来fpga bit后,不能保证每次都link到gen2x2, 会掉到gen1x2,或者gen2x1。初步怀疑是不是每次fpga版本的pcie phy ip和dwc ctrl的布局位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