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仿真时,mos管的电流问题

楼主(2021-11-02):
小弟最近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如图所示,在同一条回路中两个mos管的电流不同,这个标注出来的电流不包括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引起的电流? CI[(V}X_F9A$A[E_K%8}CWR.png

网友A:
你上面那个NMOS的衬底都飞到天上去了,就别纠结什么沟道调制效应了

网友:
上面的nmos bulk接高电位挺有趣的,衬底直接导通可还行。下面管子里还流过了上面衬底灌进来的电流

网友B:
看回复也蛮有趣的 哈哈

网友:
模型搭建有问题

网友:
确实,直接衬底PN结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那个NMOS的衬底都飞到天上去了,就别纠结什么沟道调制效应了

网友:
N管衬底接低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回复也蛮有趣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