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低功耗静态电流600nA的LDO怎么做啊

楼主(2021-11-02):
静态电流600nA,电源电压2.5~5V,输出电压0.8V,请问LDO的EA什么结构合适啊,还有频率补偿怎么补偿,加buffer还是零极点补偿。求助

网友A:
超低功耗LDO中运放就用最简单5管差分对运放,以前见到过,具体也没弄过

网友:
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B:
load regulation要求轻载到重载多快速率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低功耗LDO中运放就用最简单5管差分对运放,以前见到过,具体也没弄过

谢谢,我在论文中看到了5管结构

楼主:
负载电流1uA~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 regulation要求轻载到重载多快速率变化呢?

最大最小相差10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论文中看到了5管结构

小哥哥分享看下你看到的5管论文哈,我看到过电路没见到相关论文呢
超低功耗电路一方面是电路结构,另一方面要选用超低功耗工艺才能做到呢,我见到的超低功耗工艺多是那种eflashULP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哥哥分享看下你看到的5管论文哈,我看到过电路没见到相关论文呢
超低功耗电路一方面是电路结构,另一方 ...

误差放大器那一章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误差放大器那一章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误差放大器那一章讲的

嗯嗯 多谢小哥哥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