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稳定性出现问题

楼主(2021-11-02):
求助一下,仿真共模环路STB稳定性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经过主极点相位裕度不应该下降吗

网友A(2022-01-11):
你这个是不是含有米勒补偿的环路,如果是的话可能你是在miller内部断开了环路,试着换个点断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含有米勒补偿的环路,如果是的话可能你是在miller内部断开了环路,试着换个点断环看看 ...

这个仿真方法用的是大电容大电感的方式仿真的,没有用stb断环路

网友:
这个前面其实是有180度翻转的

网友(2022-10-10):
請問這是哪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