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和GND

楼主(2021-11-02):
这种电源、SUP和地,居然可以不用pin连接?怎么改成用pin连接的那种呢

网友:
能描述的详细一点么?没看懂你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这个使用的是全局电源地,肯定不需要pad连接啊,你把!删除,给pad就行了.       话说你这个电路反向提图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使用的是全局电源地,肯定不需要pad连接啊,你把!删除,给pad就行了.       话说你这个电路反向提图来的 ...

应该是反向吧   这是几年以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使用的是全局电源地,肯定不需要pad连接啊,你把!删除,给pad就行了.       话说你这个电路反向提图来的 ...

能更详细的解释下什么是全局电源和地吗?谢谢!

网友:
你去了解一下C语言的全局变量是什么意思你就能理解了,这个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