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vision打开波形,状态机如何显示实际状态

楼主(2021-11-02):
求助各位前辈,今天设计给提了个需求,问仿真好的波形,用simvision打开波形,如何做到状态机的状态信号不是显示的1,2,3这种值,而是idle这种状态名,各位前辈有知道的吗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直接显示的,但是你可以手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直接显示的,但是你可以手动实现

谢谢您回复,请问如何实现?我们是用xrun,makefile跑仿真,simvision看波形,之前有个老外写的环境,跑出来波形打开之后状态显示的就是IDLE,WAIT这种值而不是数值,所以我怀疑是老外的makefile写了什么参数配置给xrun,可以做到这样,但我没找到是什么参数在影响

网友:
simvision用的人很少,Verdi可以吃alias file,不过Verdi对verilog已经知道可以自动提取状态机的这些别名了,你可以看下simvision在哪里吃alias file

网友B:
irun的安装目录下有一些文档可以参考,我尝试过,好像是仿真选项添加 +fsmdebug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建议还是优先排查编译和仿真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un的安装目录下有一些文档可以参考,我尝试过,好像是仿真选项添加 +fsmdebug
...

谢谢您的回复,我跟您想的方向一致,感觉是仿真时候有选项配置,看了xrun的文档,cdnshelp,里面说的好象是,正常仿真simivision会自动显示状态机状态,这点有些懵比,也找到了您说的那个fsmdebug参数,加在了Makefile里之后好像也没啥效果,还在寻找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跟您想的方向一致,感觉是仿真时候有选项配置,看了xrun的文档,cdnshelp,里面说的好象 ...

好像得用simvision追踪一下源代码才可以

网友(点评):
经过测试,加上fsmdebug,再追一下源代码可以实现,赞美您!

网友C:
可以试试跑的时候带上覆盖率收集,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此方法有效,感恩!

楼主(2021-12-07):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跑的时候带上覆盖率收集,好像就可以了

是的,好奇怪啊哈哈哈哈哈,带上覆盖率就可以了。。。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别的方法嘛,带覆盖率跑太慢了

网友D:
在simvision里面右键信号的名字 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simvision里面右键信号的名字 可以选择

请问您选择哪一项?我没有看到有相关的啊?

楼主:
好像不行啊,已经试过了在makefile里加上这个

网友E(2023-12-28):
引用 网友B:
好像得用simvision追踪一下源代码才可以

请问怎么追踪源代码啊,谢谢

网友F(2024-05-17):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追踪源代码啊,谢谢

1.filelist中加 +fsmdebug
2.在波形界面,右键信号名, "Trace Drivers in the sidebar"

网友:
请问怎么用simvision追踪源代码呢?已经加了fsm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F:
1.filelist中加 +fsmdebug
2.在波形界面,右键信号名, "Trace Drivers in the sidebar" ...

点了Trace Drivers in the sidebar,左边窗口显示no drivers available,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