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层是什么材质??求助求助

楼主(2021-11-02):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一般金属层都是用Cu还是Al啊?拿到了PDK找了一遍,只找到了每层金属的厚度,材质成分找不到哇。。。。

网友A:
不同工艺材质不同,还是要看pdk的相关文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工艺材质不同,还是要看pdk的相关文档啊。

主要是在PDK里没找着,只找到了每层的厚度,材质找不到

网友B:
底层金属基本都是铜互连吧,到了顶层金属降成本是考量之一,铝就可以了,顶层厚度大部分都是14.5埃和28埃,实际上从design rule或者把DRC file打开在文件头部都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层金属基本都是铜互连吧,到了顶层金属降成本是考量之一,铝就可以了,顶层厚度大部分都是14.5埃和28埃, ...

感谢您的回复,学到了